以下怎么取样,请教各位

楼主(2007-02-03):
我的取样口是以下图形,看大家有没有做过!小弟谢过了!

网友A:
你的采样点在哪里?采样频率是多少?

如果你自己不清楚,别人就更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楼上

我的难点是我的AD采样波形是类似半波的直流信号,一般的AD采样是经过整流和滤波的出现很小的纹波的直线,这种我相信大家很常见了,现在我的采样是有峰值和变化的波形,因此看看各位有没有方法去解决!

网友B:
照采就是了

网友C:
确保采样速率就可以了吧

采峰值的话,可以搞几个周期,每个周期采若干值,比较大小
平均值等也是一样的
是呀,照采就是了

网友D:
说得莫名其妙的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E:
最少要用5ms的速度去采样。。。偶就看出这一点。。。

网友A:
楼主还是没说清楚,是要对峰值采样?还是要对波形的变化

若是对峰值采样,有两种办法,一是想办法找到过零点然后以5ms、10ms的间隔采样;二是与下面的办法相仿,从多个采样值中找出峰值点;

若是对波形采样,根据精度的要求,如要求每周期采样10次,则以1ms为间隔采样....

这里假定你说的采样是A/D采样,否则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