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 [求助] 中, 换了一个电源带来的问题

楼主(2007-02-04):
Q:in [求助] 中, 换了一个电源带来的问题
我的问题这样的,
主机只是简单的扫描端口,
子机负责把信息显示出来(用LED),开机时会读取一下EEPROM中字符,总共才20个字符。
原来我用子机的电源,主机的电源也是从子机那里拉过来的,很正常,也很稳定,
现在由于系统需要1个主机,2个子机,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电源,让电源从主机送出,然后所有的子机都挂在上面,
当前我就拿一个主机,挂上一个子机做试验,主机还活着,但子机已经死掉了,不断的在闪第一行的LED,喂狗的引脚一直稳定的处于高电平,看样子是不断的在重启,因为我装了看门狗。
可主机我也装了看门狗,它就没有死。
把子机的看门狗拿掉,手动RESET芯片AT89C52,子机就能活过来。

后来恢复原样,我把原来的电源接上去,它又正常了。
在原来正常的情况,我就做了一个试验,把电源送出的5V电压,给它延长一段,最多也就30cm,再接上,子机就又不正常了。

1. 线的长度也会影响吗?

2. 难道我换了一个电源会影响这么大吗?

不知道,这会不会和程序有关啊,但前面正常时我也是这个程序呀,没有动过,唯一变动的就是换了一个电源,也是5V呀, 郁闷!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pshow;//the string (8 charater ) will be shown
    unsigned char RStatus=0;
    unsigned char GStatus=0;

    //set the local address ,only use for initial
    Led_init();

    //initiate the serial
    serial_init();

    //initiate the EEPROM
    EEPROM_init();

    while(1){ //_pCommandWords
        switch(){
            case COMMAND_NG: //NG
                ......
                break;
            ......
        }

        displayLED(pshow,ledcolor);
        FEED=~FEED;//喂狗
    }
}

迷惑中,希望有高手能来指点一下,小弟实在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A:
不好说,但是给点建议

1.主机到子机的电源线尽量粗一点,如果你使用排线的话,显示电流大的话,电源会波动很厉害
2.在电源入口加滤波电路,建议使用LC电路,电感和电容的参数你自己定
3.电源的功率适当增加一点,如果使用的是开关电源,一定要选好的,不要用那种几块钱糊弄人的玩意儿,自己糊弄自己

网友B:
干扰

而且好像是电源本身引进的干扰。

先加几个电解、电感试试。

不行的话可能要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