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232转485转换头的大侠请指点

楼主(2007-02-04):
我买了四个了,已有两个转换头坏了,有一个是只能发不能收,另一个是不能发也不能收,我拆开看了一下,电路不是很复杂,但不知怎 么去修?请大侠指点下怎么能修好,要不我还得去买两个。谢了先!

网友A:
我猜你用的是串口窃电的那种

我们也用,但是很容易就坏了,后来换成外加电源的就好很多,就是贵点儿,如果你想修的话,你先换掉485芯片,最好用max或ti的,再不行就别修了,电源转换芯片不是很好买,其他元件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B:
换芯片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再提一下

我看过一些232转485的原理图,对485的收发使能控制引脚的接法有些怀疑,便不知这样接能上多快的速度?

网友C:
我用了几十个,都还没坏

好像是UT201,自动收发切换,很便宜
等坏了再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这个也能坏么……没见过,里面的电路都很简单

可能是你用的有问题……这种东西没什么维修的价值,还不如再买一个。
里面的芯片通常都会打磨过的。

楼主:
我买的那个里面的芯片都没打磨

是MAX232和MAX491,只有有些三极管类的东西东知道是什么。

网友D:
那不是三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一个里面有两个管子

用来窃电以获得正负12V的(空载时实际上是正负9V左右),正电压再经过稳压管变为5.1V给数字电路供电。

你那个偷工减料了,一般还应该有个电荷泵的。

网友E:
我有一个波士的,用了一段时间,也出问题了!

数据少的时候没问题,多的时候,就会丢数据!!还没时间拆它呢!

网友F:
哈哈,有4个,坏两个,还有两个没坏,不想分析为什么

直接将好的与坏的一个一个元器件对调不就可以了,这是最笨也是最快修好的方法

楼主:
楼上,我也曾像你想的那样想过

我买的是同一个牌子的 ,可拆开看,就是不一样,因为前两个是不同时间买的,而最后两个是一起买的,我怕它再坏,所以替换着修不了。

网友G: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H:
我用的多很好啊,没怎么坏过哦,坏了就重新买一个吧,最好用那种带隔离的

网友I:
挑个好的

现在用max的IC给你做东东的有几个啊,max的价格太贵了。自己买来换不如花点时间去砍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