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lcd之间需要加缓冲吗?

楼主(2008-04-22):
1,mcu是3.3v供电,LCD模块是5v供电。mcu与LCD之间的电平如何转换?加哪一款244?

2,mcu是3.3v供电,LCD模块换成3.3V供电,不存在电平问题了,但是mcu与lcd之间相隔较远,是直接连还是中间加缓冲?直接连是不是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最好加上总线驱动器

如果单片机有IO口线有5V耐受性,不加也可用。加总线驱动器主要是提高带载能力,远程传输加上可以解决高速数据传输受分布电容畸变波形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