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MCU驱动不了数码管?

楼主(2007-02-05):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刚学习用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我设置P1口是数据端,p0^0输出高电平(我直接写P0=0xff)接一个数码管的公共端(我使用4个并列的数码管,不过我暂时只是想一个数码管亮),但是看不到数码管亮。如果我直接用VCC接公共端,数码管就会亮,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有接三极管8550放大的。是程序的问题吗,因为我的学习板以前被人用过做多个数码管显示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简单 P0口是无法输出高电平的

P0口控制一个9012吧 建议

网友B:
贴图出来,是否你的数码管是共阳的?

网友C:
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D:
跟楼主一样犯了这样错误

网友E:
嘿嘿........

看熟MCU结构再写嘛.

网友F:
p0口接一个上拉电阻

比较简单的方法:P0_0用一个220欧姆上拉电阻,能提供大概10多mA电流。
这种办法做实验可以,一般不要用在实际产品中(功耗过大)

网友G:
采用2楼的办法

网友H:
单片机I/O控制一个pnp管的导通即可

网友I:
P0要上拉

没有上拉电阻怎么能驱动呢???
10K到VCC

网友J:
检查一下8550附近的电路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真的很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