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万用表测电流)

楼主(2008-04-22):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周期性变化的直流电流,比如动态扫描LED.数字显示的是不是平均电流???

网友A:
一般万用表测出来的是正弦波的有效值。

网友B:
正弦波最大值与有效值之间有2的平方根的倍数关系

非正弦波比较复杂了...

楼主:
酱紫啊! 看来得想别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