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两个MCU之间的spi接口双工通信

楼主(2008-04-22):
    请问各位,我用spi接口实现两片c8051f单片机的双工通信,我试编了一段程序,把其中一个作为主机,另一个作为从机,但只能实现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而从机回给主机的数据主机却接收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大侠曾经编过类似的程序,请指点一下,如果有例程当然最好了,多谢了

网友A:
在AVR中做过

分机发给主机的信息 是在主机发送数据给分机时候一并接收的
因为分机自己不产生时钟脉冲 你不会犯的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网友B:
发送的同时也在接受 ,应该没问题的啊

楼主:
我知道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

   发送和接收是同时的没错,但从机想发给主机的数据主机却接收不到,只要给从机的spidata写数据就会发生写数据冲突,今天又调了一下程序,发现从机给spidata赋值只能在发送完数据片选信号ss为高的时候才行,现在主机能接收数据了,但接收的数据总是右移了一位,比如从机spidata=0x40,主机接收的就是0x20,但主机发给从机的数据没错,这就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哈哈,调试成功

    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主机接收数据移位是因为主机spi时钟速率设置不合适,只要把sck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祝贺一下

网友D(2014-06-28):
求代码,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单边传输都不稳定,双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求代码,就讲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代码,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单边传输都不稳定,双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求代码,就讲解啊 ...

双边传输的话,你可以加协议
比如主机这边,发送0xdd,0xdc,,,,,0xfe,0xff,这样告诉从机,这是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从机可以不回数据,
如果要读取数据的话,那么就另外一个,0xec,0xee,,,,0xed,0xxx说明是主机想从机请求数据,
这样虽然速度会慢点,但是通信数据的正确性是可以保证的,
还有就是在针对特殊字符的时候,要定义转码规范,,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双边传输的话,你可以加协议
比如主机这边,发送0xdd,0xdc,,,,,0xfe,0xff,这样告诉从机,这是主机向从机 ...

我那方法,适合大批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