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NEC的单片机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08-04-23):
我们的产品对芯片的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想用哪个型号?

网友B:
为什么用NEC的,我觉得小日本的MCU不怎么样啊.

网友C:
日货。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D:
PIC ,MOTO的怎样?

网友E:
以及AVR,ST都不错啊,呵呵

网友F:
就是,日货能不用就不用

上周去看热水器,老婆听别人说前锋的不错,结果促销员说什么采用日本原装进口nec高性能芯片,当时心里就不舒服,可以很绝对的说,采用的是最便宜的芯片,如果追求高性能的话,怎么不用AD、ST、MOTO、PIC等

网友A:
呵呵,这个促销员也够专业的,还知道是用NEC的芯片做的,

网友A:
现在好多电梯都是三菱,日立的,

没看到哪个说不搭电梯,爬楼梯上去的,

网友G:
能不用尽量不用。

说实话 用过 hitachi 的 h8 确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说实在的日系MCU确实不怎么样,感觉它就比台湾强点.

cypress,freescale,ti,pic,st,avr,silicon...哪个比它差!?
要说贵,CY的比它高贵多了.

楼主:
回复主题:大家觉得NEC的单片机可靠性怎么样?

哈哈。。。
谢谢各位的意见,其实我主要是听说这款芯片的保密性如何?
以前在展览会上听他们说自己的保密性很好,没办法**
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H:
俺用过

日本人做的玩意,少人用,神秘度就高,自然**的难度就加大了。不过俺倒

用过78k0系列的,说实在话,功能还是蛮强的,艾。

网友I:
汽车电子上大量使用

汽车电子上大量使用,很多汽车电子顶尖公司都在大量使用,如果可靠性和EMC性能不好,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如V850、78K0、78K0S系列,在汽车电子行业中估计只有飞思卡尔和英飞凌可以与之抗衡,其他都属二三流。还有电表和家电上也大量使用,广东及山东一些家电大客户都在用。感觉开发工具比较烦,对个人及零售市场重视不够,重点在大客户。如果是小散,不建议用,片子都不好买,给人错觉是没人用。解密几乎不可能,好像还没有人真正**成功的。楼上几位可能未用过不能乱说,在此首先排除民族观念,纯技术角度来讲。

网友J:
NEC的保密性……

K0S系列可能是因为销售的目标市场的需要,对成本控制的非常严格,为了减小硅片面积,降低晶体管数量,所以在K0S系列中没有设计读出ROM的指令,NEC顺势就宣传为不可解密了,说不能解密只是相对的,对于‘开盖’来说,显然肯定是可以解密的。

在以后的K0等系列中都是有读出指令的,和别的MCU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个人认为,NEC宣传的加密性能好,最多也只能用在K0S系列上,NEC有一定的误导嫌疑。

另外NEC涉嫌误导的还有它内部的OSC,NEC多次吹嘘误差<1%,但这点大家可以直接参阅NEC自己提供的数据手册。

NEC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系列没有内置的EEPROM,并且在产品发展规划中也没有考虑把EEPROM集成到CHIP中去的计划,对于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单CHIP解决来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NEC推荐的解决手段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但它的FLASH擦写次数一般都比较少,从100到10000不等,这和FSC和PIC等芯片高达100000次以上的擦写次数显然是不能比的,几百次、几千次的擦写寿命显然也是不够用的,当然,这也是NEC价格低的原因,因为它采用的FLASH工艺和PIC、FSC等不同,低质低价在这里得到一定的结合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但这显然不可能让其成长为一个行业领导者。

NOTE:以上发言并非出于某种恶意攻击,在本人当前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内针对NEC芯片作出以上评价,如因本人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不够全面而导致的评论失当或错误,本人拒绝道歉,但可以删除,本人郑重申明:谢绝针对本人的有关爱国或亲日等一切讨论。

网友K:
16楼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