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的地线最后应接到设备多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3):
一般不接外壳

网友B:
外壳接大地

网友C: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接上比较好。

网友D:
有些应用是不能接的

比如电话控制系统,在没有增设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单片机通常与电话线共地,此时再将其接大地,死虾子一个,电话线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了。

地有几种,电源地、信号地等,要分开处理。

网友F:
外壳是不是就是“屏蔽地”?

印象中屏蔽地与信号地之间接1M电阻并100nF电容?
是不是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