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这篇**

楼主(2007-02-05):
我想做一个波特率自动检测的程序,用汇编写,我试过检测起始脉冲的宽度来计算波特率,可是不行,有哪位高人能否提供一下思路,还有就是能否实现在未知波特率的情况下识别字串呢??

网友A:
我还不知道波特率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汗!!

我说的是51的串口通信呀!

楼主:
每5分钟看一次是否有人回复!!

我在线等哦,真的很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B:
假设主机A,从机B,从机自动检测波特率

以下是步骤:
1、A发0X55,发一个等待20MS
2、B不断切换波特率去接收,一旦接收到0X55,立刻返回一个0XAA。此时波特率就是A的发送波特率。
3、A收到0XAA,马上终止发送0X55。
A,B同步完毕。保守点还可以再重新确认一次。

网友B:
过程中,B可能会出现帧错误,做好错误处理就OK

楼主:
谢谢答复!!

这种在已知同步字符的情况下,那么在未知字符以及未知波特率的情况下呢??能否指点下??

网友C:
我觉得hotpower有一个波特率自动检测的帖子: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

我拜读过hotpower大侠的这个贴子,内容是反汇编别人的HEX文件,也是采用已知同步字符的方式.我想知道在未知字符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网友B:
见下

只要A发送的是经过校验(CRC8,奇偶)的一串字符,B去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B:
搞别人的^%&%^#$%#$%,那就没做过了。

楼主:
呜呜......

我是想知道在未知波特率以及所发送字符的情况下,让程序处理得到正确的波特率,再进行通信.

网友B:
看看串口协议吧。。说不定能总结个规律出来^_^

楼主:
???

如果能总结出规律我还问什么啊,你说是吧.

网友D:
没戏

未知波特率以及所发送字符???没有通用办法!!!
假如对方发的是全零,或紧跟起始脉冲后的位是n个0,然后是全1,你有办法知道波特率???

楼主:
如何知道!!

谢谢指点!!洗耳恭听!!

网友D:
一般情况下

  开始时,统计每一个0的宽度,保存最小的宽度;统计每一个1的宽度,保存最小的宽度。这两个最小宽度中最小的就是1位的宽度了,这样就可以知道波特率了。
  当然,前提是你接收的的位必须出现过010或101才行。

楼主:
!!

这个思路值得一试,还有其他思路吗?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E:
啊,有重吗?哈哈,晚上无聊过来顶沉广告贴

楼主:
!!!

大侠!!你就别笑了,不懂就问,这很正常啊.

楼主:
???

我已经从昨天等到今天了,咋给提示的大侠就这么少呢!!!

楼主:
我还是在线等啊!!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

看手机模块中西门子和WAVECOME都可以设成波特率自适应,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一般发"AT+回车"看返回"AT"

网友G:
如果只是串口发送的控制命令控制某个终端

不需要关心具体是什么数据,我可以通过对脉冲串的波形进行分析,然后得到伪命令去替代真正的控制命令也可以实现对终端的控制
可以不需要知道波特率
我们现在的方案可以做到对最高57600的串口命令进行识别
www.yofeng.com

如果需要关心具体数据目前还没有更可靠的办法用真实的波特率得到正确的数据内容

网友H:
请看下面,你主机发出0X11,就行了。

               CLR     A
                MOV     RCAP2H,A
                MOV     RCAP2L,A
                MOV     TL2,A
                MOV     TH2,A
                MOV     T2MOD,A
                MOV     T2CON,A
L4:             JB      RXD,L4
L6:             JNB     RXD,L6
L7:             SETB    TR2
L8:             JNB     RXD,L10
                JNB     TF2,L8
L10:            JNB     RXD,L10
L12:            JNB     RXD,L14
                JNB     TF2,L12
L14:            JNB     RXD,L14
L15:            CLR     TR2
                JB      TF2,InitSerial
                MOV     R7,TL2
                MOV     R6,TH2

                MOV     A,R6
                CLR     C
                RRC     A
                MOV     R4,A
                MOV     A,R7
                RRC     A
                ADD     A,R7
                MOV     R7,A
                MOV     A,R4
                ADDC    A,R6
                MOV     R6,A

                MOV     A,R7
                ADD     A,#010H
                MOV     R7,A
                CLR     A
                ADDC    A,R6
                MOV     R6,A

                MOV     A,R7
                MOV     R0,#05H
L22:            XCH     A,R6
                CLR     C
                RRC     A
                XCH     A,R6
                RRC     A
                DJNZ    R0,L22
                MOV     R7,A
                CLR     C
                CLR     A
                SUBB    A,R7
                MOV     BRL,A
                CLR     A
                MOV     TL2,A
                MOV     TH2,A
                MOV     T2MOD,A
                MOV     T2CON,A

                ORL     PCON,#080H      ; set SMOD1 to double baudrate
                MOV     BDRCON,#01EH    ; set TBCK/RBCK/BRR/SPD
                MOV     SCON,#01011010B ; Init Serial Interface

网友I:
串行通信波特率的一种自动检测方法

这个博客上介绍的自动侦测波特率,和串口的介绍
http://www.gjwtech.com/scomm/scautodetectbaudrate.htm

楼主:
!!

不知道周立功单片机所写的那种方法可行性,先试验一下再说.

网友J:
晕。把原理搞懂就很好做了。

-----     ---
    |     |
    |     |
    |     |
     -----
--》  t 《---

通过t就可以计算波特率了。
1、在第一个下降沿启动定时器。
2、等待上升沿,关闭定时器。
用T2做定时。
一般来说只要读取TL2的值就可以了。TH2都是0。
1/rate=t=TL2*fosc/12
fosc/(32*(65536-TH2TL2))=TL2*fosc/12
通过公式化简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关系式。通过关系式就可以编程了。
我用C做的,可以在1S内从4.8~115.2k自适应。
小于4.8K还要考虑TH2。本来是给SM5964写ISP程序,由于ISP的空间有限就不考虑TH2了。
自适应过程其实不一定要发0X055,只要LSB是1就可以了。
改天理一下程序供大家参考。

网友K:
很简单,在程序里实现一个逻辑分析仪……

不断采集端口的电平,在一段时间内记录下所有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的时间,保存到内存里,然后分析它。
比如说先找出最短的跳变间隔时间,将它当作1位,算出波特率,然后套其它的,如果都对就到此结束。如果不对,将它当作2位,算出波特率,套其它的……依此类推,肯定可以算出来的,除非发送一方不断改变波特率,呵呵

网友L:
波特率自动检测的方法太多,真不知选什么好~~~

楼主:
!!

哦,试试再说......

网友M:
_

张明峰的那本书上说的很详细,去看看

网友N(2007-03-09):

串行通信波特率的一种自动检测方法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