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系统的可靠性,用不完的ROM空间怎么处理

楼主(2007-02-06):
在写完程序后,为了增加系统可靠性,防止程序万一跑飞时宕机,剩下未用完的ROM空间应该填充些什么好呢。
好像网上有人说用NOP加上LJMP START 之类的,不知还有多少方法,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提示:不管写什么,都要填上东西。

软解密里面有一招就是利用空余ROM

网友B:
re

 偶也是只听说有这种方法,不过不常用
 NOP加上LJMP START
偶的做法是,一般在end后面就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