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返厂的产品上FLASH和E2ROM中的数据应怎么读出来比较好

楼主(2007-02-0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

不用PC机的话,可在PCB板上预留测试焊盘,用弹簧针做治具压上去读,当然治具上要有读出CPU.用这方法还可向PCB灌数据,密码.

网友B:
如果是返厂的产品,就意味着是你厂的产品,你们档案室有

要是在自己厂里找不到资料,说一声是哪个厂,以后呼吁一下不要买这样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