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打印口的I2C控制板

楼主(2008-04-23):
使用打印口的I2C控制板,简单实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822401751.pdf

网友A:
还是比价麻烦阿

我做过一个,没这么麻烦。用一个io口供电(并口可输出不超过20mA电流),其他io口直接做时钟和数据,做主机,读写i2c芯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