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晶振两个脚的波形应该是?

楼主(2008-04-23):
今天晚上用示波器测51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两脚的波形,一端是12M的正弦波,另外一端是直流。
这种现象正常吗?因为我映像中,两个脚的波形都应该是晶振的频率的正弦波。

?????

网友A:
RE:

两脚都是正弦波

楼主:
好想一个是正弦波,一个确实是直流

我刚才有测了,确实18脚是正弦波,19脚是直流

网友B:
两个多是正弦波

直流是因为测试时你的表笔让它停振了。

楼主:
4楼的,你能说详细点吗?

4楼的,你能说详细点吗?
先谢谢了来:)

网友C:
示波器探头X1挡相当于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

所以接上去负载太重,接输入端的话,它就振不起来了……

换成X10挡再测试试,这样负载会轻很多。

网友D(2014-04-09):
版主厉害,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