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8019的朋友们请进

楼主(2008-04-24):
请问8019有硬件过滤接收包的功能么?就是指定接收某个端口的UDP包,不是这个端口的包不会被接收到

楼主:
那就是接收了数据,再自己进行判断?

网友A:
一般

要移植TCP/IP协议栈。

多说一句:
网络协议是分层的。
8019等网络接口芯片只处理MAC层。
MAC层上面是IP层。
IP层上面才是TCP和UDP。

楼主:
嗯,现在也是这样做,接收数据后在UDP软件层判断

不过由于要求判断速度快,所以我现在已经在MAC层直接做刷选了。想问问8019有没有自带的硬件过滤方法

网友A:
我认为不可能有,隔得太远了

楼主:
嗯,那做到极限也只能在MAC层来判断了

网友B:
re

8019只有组播地址的硬件过滤,8019是处理MAC层数据,端口属于UDP层和TCP层,8019应该是没有端口硬件过滤功能,如果要在MAC层过滤只能在程序里先在把端口从数据包里读出来判断,符合才把整个数据包读进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