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板子?

楼主(2007-02-06):
TQFP-32封装的,可以在线下载,4脚是电源+,5脚地,另外好象没有外部晶振。
谢谢!!

网友A:

看看外部电路,自己写个程序就是了……

网友B:
不好说吧

目前有这么多单片机,就这样说应该不能确定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吧。

网友C:
大概是M8

也可能是M48/88/168,封装都差不多,但功能差很远。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特别是4楼

是Mega88,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