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只有万用表,我想知道如何知道晶振是否正常工作。想问下大家如何测呢?

网友A:
做单片机

光万用表, 可能还是不够哪!
希望, 再添点仪器哪

网友B:
接到电路中,示波器。。

网友C:
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档测振荡输出脚有半个VCC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晶振怎么会不正常呢,不懂

想传张图片上来都没有办法,无法上传啊,

晶振就那样接,觉得有问题就换一个晶振试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E:
re

一般情况下,晶振是很少坏的,找找是不是另有原因吧。

网友F:
有时候匹配不好,的确不能起振的。

尝试换一个负载电容的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