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每天都被电好几次,大家聊聊静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07):
静电就是静电

什么怎么回事?

少穿化纤的衣服,多穿棉制品

网友B:
注意你穿的鞋子.

网友C:
摩擦产生的电荷,积聚之后,瞬间释放的结果。

网友D:
我也是,买了一件羊毛毛衣,每一被电好几次

网友E:
房间里摆一台加湿器比较有效果。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摩擦会产生电

网友G:
接触金属的东西前,拿改锥或者钥匙之类的先碰一下,把电放走

网友H:
不是摩擦产生静电

而是不同物质接触产生静电,摩擦不过是增加接触面积而已。

网友I:
带个静电腕带,我就很少被电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金属导体上的静电?

 这静电是不是只存在于非导体上面?或者说是我手上的静电,碰到金属释放?
有没有可能是金属导体上有静电,我一碰就释放到我手上了呢?

网友J:
To 10楼 是摩擦产生的吧

网友K:
re;lele

“有没有可能是金属导体上有静电,我一碰就释放到我手上了呢?”--没有可能。因为静电一般来说电压较高,积聚能量较大,碰到金属(阻抗较低)后,静电积聚的能量都是找阻抗较低的方向泻放;也就是说金属导体不可能积聚静电的。

楼主:
14楼,这么说如果一个非导体和金属靠在一起

 即使摩擦非导体也不可能产生静电?

网友L:
音乐乐乐

这么悲哀啊!查查你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吧,或者整个建筑物接地,一般来说摩擦带来的静电人不会有感觉的,可能你的交流电源没有接地线,而有些需要接地的设备如电脑等没有可靠接地,导致机箱外壳带电,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应该发现,有些开关电源在进线与大地之间有一个小电容的,这个大地与机箱外壳一般是相连的,如果大地接触不好当然就会打人啦。

网友M:
柔顺剂

没有MM的时候,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买瓶有防静电功能的柔顺剂。用来洗衣服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F:
谢谢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不是摩擦产生静电

而是不同物质接触产生静电,摩擦不过是增加接触面积而已。

网友N:
最近开门关门开水管关水管都被静电袭击~~~

网友H:
To 13楼

“摩擦产生静电”,是中学物理书中说的,几十年一贯制,人教社的编辑只会抄,抄了多少年,仍然在抄,误人子弟。
不仅这个问题现行教材有错,其它错也不少,例如库仑定律,当年库仑根本不是像教材上说的那样做的实验。
“摩擦产生静电”这个问题,参看兰兹别尔格《初等物理学》。

网友C:
对没有接地的设备,大家是如何考虑ESD的?

网友J:
To 20楼

接触产生静电好像不复合能量原则啊
难道像二极管的PN结那个样子吗? 纯粹讨论

网友O:
有意思!

兴起一股讨论基础学科的热潮~~

楼主:
16楼,不是说静电是手上的嘛,怎么搞到机壳上去了呢

网友P:
zlgmcu 说得一点都没错。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注意你穿的鞋子.

穿波鞋容易积累电荷,皮鞋好些。或用小的链邦在脚上链与地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