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驱动mosfet可以吗?(图)

楼主(2007-02-07):
(无正文)

楼主:
r1和r2分压,大约9v,足可以驱动N-MOSFET stp60nf06l。

网友A:
这样不行吧?

1N4007这是不是方向画错了?电路没有储能元件可以吗?
估计这电路不行。

网友B:
这样一行

最好用三极管,驱动的瞬间电流比较大的!

楼主:
d2只是在电机两端并上的二极管。

敢问BitFu:用三极管如何实现?

网友C:
D2那部分肯定画错了。

R1似乎可以去掉。

网友D:
直接采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还是想用mosfet!

网友E:
本电路还是可以用的

R3 并不需要, 这样会延缓开关速度, 不可取.
MOSFET  G,S 间有结电容的!

网友F:
3欧姆5A,那就是18V,电路有点问题啊

网友G:
嘿嘿,把3楼和4楼综合一下,估计才行。

楼主:
我已经作了实验,可以!

只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H:
R4多余

R4多余。如果是限流,应该将电阻接到上面去。接这个位置在大电流是MOSFET不能导通完全,功耗大。

网友I:
要是r4是3欧,如果电流是5a,那

要是r4是3欧,如果电流是5a,那将来mos管上承受的开关电压多大?换能导通吗?去掉r3,然后d1反接,d2在电机那边和电机的电源和地反接就行了

网友J:
怀疑呀

可以省略前级分压电阻,没什么太大用处。但串接电阻是必要的。D2肯定是画反了。该吧老兄!!个人见解

网友K:
很多问题

24的闸驱动电压太高了点,虽然分压,但很不地道.而且有击穿GS的危险。
R4在此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是外接继电器线圈包,D2就没接错,如果是阻性负载就没有意义了。
D1,R3的网络完全没有意义,
FET的GS之间基本等效一个数十至数百Pf的电容器,驱动好一个电容器,光能充电不行,光能放电也不行,要即能充电又能放电,而且充放电的速度要足够快,即驱动源的内阻尽可能低,否则发热的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L:
!!

R1 不能去掉,因为一般mos管的驱动电压不会超过20v
R3 可以不用,D1如果要用也不能用4007。
D2 是必须的,如果是电机单项控制,不过不能用4007 换快速的吧
R4做电流采样或保护用0.25的吧。

该驱动不用在快速上可以用。

楼主:
有的人可能对图理解有误。

D2没有画反,因为+24v是经过直流电机后,接到MOTOR-POWER端的。那D2实际上就是并联在直流电机的两端!
R4在此的确没有什么意义。一楼的图我只是照搬的其他电路,实际上已经去掉。
因为只是驱动24V直流电机,顶多以秒为单位开关,所以开关速度不是很快。
我认为该电路可行。实际电路如下:

谢谢诸位。

楼主:
to郑成功了 and wydian

“FET的GS之间基本等效一个数十至数百Pf的电容器,驱动好一个电容器,光能充电不行,光能放电也不行,要即能充电又能放电,而且充放电的速度要足够快,即驱动源的内阻尽可能低,否则发热的问题就出来了。”

想知道如何提高开关速度?有没有成熟的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