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加电后,输出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

楼主(2008-04-24):
从某一IO口输出2ms的方波,占空比是50%,如果我采用定时器触发,我写的下面的程序,错误在哪里呢?
/*电路加电后,输出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
/*            coder:louis              */
/*          date:le 23 avril 2008      */
/*               Version:0.0           */
#include<reg52.h>
sbit LED=P0^0;

void outputpuls() interrupt 1
{
    LED=!LED;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

void main()
{
    /*中断设置*/
    EA = 0X0;          //关闭所有中断
    ET0 = 0X1;         //允许T0中断
    EA = 1;            //开中断

    /*定时器的设置*/
    TMOD = 0X00000001; //TO,模式1,计时不受外部硬件信号控制
    TCON = 0X00010000; //TO开始工作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while(1);
}

网友A:
TMOD = 0X00000001; //TO,模式1,计时不受外部硬件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