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750 unsigned char code TA[3]={0xc0,0xf9,0xa4};

楼主(2008-04-24):
我使用了关键字code
但是 找不到对应的汇编代码把数据定于在ROM

DB 0C0H
DB 0F9H
DB 0A4H

网友A:
C已经帮你定义(初始化)好了,与汇编无关。

至于究竟定义在哪里了?从编译文件(code或者.SRC)结果中可以看到。一般是在程序代码的最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