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xdata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向AT89C52中的xdata中写入数据时,在软件仿真时,是对的,可是使用仿真器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写不进数据,但数据在变化,而且所有的数据几乎变化是一样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
我的程序如下:

struct S_code
{
 BYTE Num;
 BYTE arr[2];
};

typedef struct S_code Message;
/*************初始化编码******************/
static void Init_code(Message xdata * data str)
{
  BYTE i;
  for(i = 0; i < SIZE; i++)
   {
     str->Num = i;
     str->arr[0] = (i/15) + 1;
     str->arr[1] = (i%15) + 1;
     str++;
   }
}
请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实际C52是否有扩展XDAT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