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1101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网友A:
湿度传感器??呵呵

网友B:
本人搭建过

本人搭建过,不过只转换成频率,用捕获测量脉冲宽度,从而测量湿度.

感觉如果再转换成电压,应该不如直接测频率或者脉冲宽度准确

楼主:
machunshui

请问 你的程序是采用中断式的吗   怎么能确认采集和转换完毕呢?请指教!

网友B:
当然是中断模式

当然是中断模式,

用单片机的捕获模式测量,脉冲的宽度(也可以直接测量频率),换算成频率,查表和典型频率--湿度曲线对比,算出湿度.

只要准确捕获脉冲,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B:
不存在一个启动转换的动作

怎么能确认采集和转换完毕呢?

hs1101实际上就是个随湿度变化的可变电容,
hs1101和555组成振荡电路,
振荡频率实时反映了,湿度的信息,

不存在一个启动转换的动作.

网友C:
测量单位时间内频率计数值

网友D:
谁有测量频率的代码,给楼主贴一个做参考吧

楼主似乎搞不定用单片机测量频率,至于硬件,看看HS11的PDF文档就能搭出来的。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明白了 1101其实上电就工作 只要捕获返回的脉冲 在进行查表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程序

请问我用计数器的方式1工作 是16位最高能测6500多 可是湿度返回的频率要高于6500 请问我在布改变硬件的基础上怎么进行计数
  我要是改硬件给他加一个十进制计数器就可以是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