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P2口

楼主(2008-04-24):
我用P2 口作通用I/O口,接了一个数码管;
可以亮,但是亮度不够,即使用导线直接连P2 口和数码管,还是暗
P2 口内部不是有上拉电阻吗?!
对了,没连数码管之前测P2 口是5V电压,连了之后就是1.8V了,差这么大!
我急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灌电流驱动,不要源电流驱动

网友B:
lbx_00说的对

我认为,当利用P2口直接给数码管提供5v时,由于内部上拉电阻和数码管串联,则造成分压,同时电流小,所以不太亮,连了是1.8v,可以用5V直接给数码管供电,利用P2口控制接地与否即可.

楼主:
什么意思

请说详细点行吗?

网友B:
选用共阳的数码管,利用5v供电,P2口控制各段的亮灭,试试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另外要选择高亮度的数码管

在IO上电源之间可以加几K电阻,如果是共阴驱动的话,但最好按楼上说的改

网友D:
传统的51芯片是弱高强低

简单点说,高电平时,只能提供几百uA的电流,低电平时,可以吸叫几mA的电流!只要一看数据手册中的电气特性部分,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