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导一下啊~~这样连串口对不对

楼主(2007-02-0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正好反了~~~~~~~~

计算机的DB9的针中,2是接收,3是发送;
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串口连接线;

网友B:
如果使用有极性的电容注意下C4,C5的方向好像反了

网友C:
db9接口公母表示接口中是针还是孔,公母会分了吧!

楼主:
为什么在protel上的db9只有right呢?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单片机的串口线,作为下位机用

市面上买的串口连接线应该交叉吧
作为下位机这样接对吗?
多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谢谢!!!终于把串口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