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积分溢出的问题

楼主(2007-02-07):
现在做一个温控器,位置式PID,采样周期50MS,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积分饱和,导致超调太大,目前有两个方法:
1.使用使用积分分离方法,当偏差绝对值小于某一个之值时,才开始积分
2.延长采样周期,打算设为2S,让积分的累加速度变慢.
不知道哪一个好,或者都加上?

网友A:
先搞定系统的传函,嘿嘿

网友B:
可以看看我的博客

http://emailli.21ic.org

本人原创了一篇关于PID的**。可以看看。

如果还想具体,建议你看看书是最好的了。

网友C:
两个都搞……

网友A:
如果不知道系统的传递函数,是很难做好控制的

哪怕你最终调好了,也可能会需要很多时间。
在这里的PID就像一个单片机一样,并不是放上去就什么都OK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