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大约需要7元*币

楼主(2007-02-08):
用单片机和ds18b20做一个数字温度计,用仿真器仿真时没有问题,但是烧了片子后温度显示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为什么要用18B20?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就建议停用18B20了,这个东西问题太多,用1只NTC传感器完全也能满足测量要求,成本还低。

我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用类似18B20的传感器,那就是组建一个温度采集的网络,这个时候用18B20才有意义,否则如果是单机板温度采集,就用NTC……

楼主:
yewuyi,NTC传感器是不是必须要另接放大电路

还要ad(带ad的单片机出外),电路没有18b20简单呀。现在这样会是什么问题呢??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自己找一款带10位AD的MCU,便宜的5元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大电路,直接电阻分压采集信号。

网友B:
推荐STC12C5410AD

楼主:
yewuyi,怎么用电阻分压采集信号??能详细说说吗?

没想明白

网友C:
做了一个数字温度计碰到的问题??

传感器可以试一下LM35

楼主:
板子已经做好了,仿真器调试没问题,但是烧了芯片就有问

为什么呢??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网友D:
不能再说具体点吗?

这样很难说情问题在那,不过最好再看看时序,以及延时时间

楼主:
cetclyb,就是1820和单片机构成一个数字温度计

仿真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呀,直接烧片子后显示时不时的出错,时序不对的话仿真时能正常吗??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方面的信息?电路图就是在P0.7上接了个1820,同时有一个4.7k的电阻,别的就是个最小系统了

网友E:
时钟一样吗?

时钟很重要……

网友F:
18B20是最稳定可靠的方案

NTC难以精确计算。如果你实在信不过DS18B20,可以选其他家的数字温度计。

网友B:
18B20消耗系统资源比较大

测一次要几白毫秒,没有NTC热敏电阻快

楼主:
mohanwei,时钟选的就是外部的12M

各位老大,帮我解决一下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换ntc已经来不及了,板子我已经焊接好了

网友G:
的确会这样!

仿真头的频率和你的电路板上的频率很有可能不一致的!

1、WAVE仿真头的晶振可以选择板上晶振和仿真头本身的晶振。
△:你电路板上晶振和仿真头本身晶振如果不一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读取数据不对。
2、我试过如下情况的确发生,用仿真头运行和用电路板烧片子运行同一个延时程序,延时时间可以不一致。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两者运行的时候波形是否宽度一致。

最后祝你解决问题!

网友D:
我没有用过仿真器,所以不太清楚,但是

我没有用过仿真器,所以不太清楚,但是我给家里作了个温度计,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加51,算是一次成功,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最好和16楼说的那样用示波器看看时序

标准51是12时钟模式,菲利普有6时钟模式的,C8051大部分指令是1时钟模式,还有别的有4时钟模式……
如果你用PIC,AVR……那么还会有更多的时钟模式……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89c51,用示波器主要测哪里的时序??

烧了片子的时候当然是测晶振上的,但是仿真的时候该测哪个管脚上的呢??

网友E:
测18B20的“一线总线”呀

看看时序是否符合手册上的要求……

楼主:
我去试试,问题解决后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H:
看晶振设置,

两者在程序运行时频率一样吗?

网友I:
有的18B20要用2k的电阻才行!

程序参考网上比较通用的即可!

网友J:
看一下晶振的频率于你仿真时用的是否一样

楼主(2007-04-29):
我用C语言重新写了一遍,同样的硬件,发现现在又可以了,

网友K:
同意!我用了不少了,从没出过问题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18B20是最稳定可靠的方案

NTC难以精确计算。如果你实在信不过DS18B20,可以选其他家的数字温度计。

网友L:
18B20怎么供电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没用仿真器,系统的供电有点影响
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原因

楼主:
现在什么都没改,供电也没变,就是参考汇编的时序用C重写

网友M:
10ad 还有5元左右的mcu 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B:
18b20最好 加循环冗与校验

在干扰比较大的场合,不用循环码校验不行的

网友N:
不太明白

但感觉到因为时序不太对的话就烧片子,这种片子的设计也太那个了

网友O(2008-11-15):
救急:做了一个数字温度计碰到的问题??

你用得什么型号得温度传感器啊?
还有就是你得所有电路参数都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