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07-02-08):
请教各位:
    汉字字符串在单片机中是怎么表示的?比如占几个字节?
我做了个试验:例如“温度”,这个字符串通过串口可以上传PC机,在超级终端中可以显示,但是在串口助手中却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有明白这方面的请指教。

网友A:
它发送的是内码……你用十六进制接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的串口助手不显示出来,是因为它不支持……

楼主:
我验证了一下,跟大家说说

    比如“温度”这个字符串,用串口助手十六进制接收,显示为:CE C2 B6 C8 ,也就是每个汉字用两个字节表示
    谢谢mohanwei!

网友B:
只能说你用的那个软件不支持吧,

 我还没见到过支持中文显示的串口调试软件呢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你们几个屁人

   有N多软件支持
   汉字是区位码  两个字节
   在UltraEdit输入汉字转换成16进制就是它的区位码

网友E:
呵呵,这个倒是

网友B:
6楼,说的是串口调试软件,你还说wor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