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

楼主(2007-02-08):
我没有用过LCD,只看过别人用过.想想就是分时点亮象素点来形成图形.可我有点想不通LCD的驱动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放在单片机里和放在LCD里有什么区别吗?
内置LCD驱动的单片机意味着什么?
本身内置了什么字库的,什么驱动的LCD又意味着什么?原理是怎么样的?靠定死的地址找汉字吗?它门的字的大小是不是可以靠编程改变?我原理图上是不是用普通I/O口直接接那8个DB就OK了?
选了内置LCD的单片机从技术角度上有什么好处吗?好不好编程?
快过年了,帮忙回个吧

网友A:
LCD分段式.字符和点阵,内置的一般只能驱动段式

其他使用数据线,WR(RD可选),CS,就可以了

网友B:
LCD问题

其实,这些东西网上EXAMPLE很多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应该看是什么类型的LCD

字符型,点阵型,段码的,彩屏的驱动都不怎么相同
用过m169,也知道了一下msp430系列的,内置的lcd驱动好像都是面向段码的,用在手持设备比较多。其他类型的驱动也不难,但要做得有特色就比较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