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啊,AT29C040A怎么也写不进去,弄了两天了

楼主(2007-02-09):
 AT29C040A与51单片机读可以,但怎么也写不进去,请教大家会是哪的问题呢?
         XBYTE[0x5555]=0xaa;
    XBYTE[0x2aaa]=0x55;
    XBYTE[0x5555]=0xa0;
     for(i=0;i<256;i++)
    {
        XBYTE[0x000+i]=0x45;
    }
    delay(8000);

网友A:
楼主的偷工减料了,肯定写不了~~~

        ATMEL    AT29C040A
        WINBOND  W29C040
        SST      28SF040A
        SST      39SF040A
        MXIC     MX29F040
        TMS      TMS29F040 (未测试)
        AMD      AM29F040B (未测试)
        AMD      AM29F040  (未测试)
        FUJITSU  MBM29F040 (未测试)
        TI       TMS29F040 (未测试)
        SST      29SF040   (未测试)
        STM      M29F040B  (未测试)
        BRIGHT   BM29F040  (未测试)

楼主:
谢谢问题解了,新做的PCB,A5和VCC连了

请问那种做字库比较便宜又好呢

网友A:
用LPC2138多省心~~~

楼主:
请问LPC2138的多机通讯怎么做呢?

我想一台PC控制多个LPC ARM,2138能不能象51那个SM2似的方式,只有发地址时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