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问题,局部变量居然不释放内存

楼主(2008-04-25):
使用的是large编译模式。
怪了

网友A:
释放的

释放的,可能是覆盖分析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已经被别的变量使用了

网友B:
同意LS的,与编译器有关,是分配算法的问题,

楼主:
没有释放

随便定义一个函数
void xxx(void) large
{
char x[4];
}

编译以后看M51文件,居然没有释放。

可是调用一次这个函数后,就释放了。怪事。

网友C:
这是KEIL C51的特殊性

局部变量根本就不是通过堆栈分配的

网友A:
根本就是覆盖分析嘛

根本就是覆盖分析嘛  你自己看看编译器说明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