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航天产品如何解决散热问题的?

楼主(2008-04-26):
(无正文)

网友A:
真空环境中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散热问题?

好奇怪,真空环境难道不能热传导了吗?

网友B:
传导、对流、辐射

貌似在传导和对流时需要有介质才可以。

楼主:
问一下2楼,真空环境可以热传导吗?

如果可以,那我们的暖水瓶就没有用了!

网友C:
问一下4楼,你家的暖水瓶的水一直那么热吗?

网友D:
问一下5楼,你家的暖水瓶的水凉的非常快吗?

暖水瓶不能一直保温是因为不是完全真空环境,还是和外界有接触的,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到散热是非常慢的,如果器件在类似环境中想等他自己慢慢散热,我看离坏也就不远了。
楼主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有没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E:
哈哈,航天飞行器最严重的热问题应该是大气摩擦时的发热

解决这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通常都是采用燃烧的办法,壳体上有一种特殊的可燃材料(好像是在内壁或中间层),在剧烈摩擦时会因燃烧带走大量的热量!

楼主说“器件的散热问题”,就用散热片不行吗(当然得首先考虑散热片的结构和安装,加速度因素很严重)?器件相对整个金属体飞行器那是微不足道吧?

而且,飞行到黑暗区的时候,空间温度大概是零下100多度吧?呵呵,这时候还要散热吗?得设法解决保暖的问题了!

所以还得考虑冷热周期的问题,要让散热、保暖二者协调一致,比如当热的受不了的时候正好需要保暖……嘿!

纯属臆测,别拍砖啊,倾听前辈指正!

网友A:
~~,如果不能热传导,燃烧了以后热量也是传不出去的

呵呵,如果不能热传导,太阳怎么给地球送来太阳能?

网友F:
太阳是靠热传导?

我怎么记得是辐射啊

还是3楼的话,传导、对流,真空不行,但辐射是可以传热的,真空可以

网友G:
真空靠辐射散热。

热水瓶有镀银,起反射作用,降低散热能力。

网友H:
难道你会以为卫星是暖水瓶吗?

卫星被太阳晒到的一面,是非常热的,
没有被太阳晒到的一面,是有点冷的,
这热的一面与冷的一面之间你以为是空无一物的真空吗?
至少会有金属骨架吧.传导不就有了嘛.
最终这冷的一面也会有点热起来,一面受热,六面辐射,最终平横了.

网友I:
无法理解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楼上的其中几位疑似强人怎么发表出如此有失水准的言论

网友J:
和12楼同感

楼主:
和13楼同感

楼主:
看来大家都还是臆测,希望有高人解释一下。

记得嫦娥一号升空后央视有一期节目就是介绍器件散热问题的,可惜当时我只看到结尾部分。
个人认为应该是温度高的时候把“热”转换成电磁波辐射出去,温度低的时候吸收电磁波加“热”。但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K:
同意7楼的解释

利用物态的变化传热. 在热量比较大的时候可以用...

此外, 一般的发热体都会辐射出射线能量的...(热释电传感器)

11楼的解释 比较好的说明了 太阳能的传导...

网友L:
问CHUNYANG,他比较在行

网友B:
和楼上同感

楼主:
今天是星期天,大虾都不在吧。

网友M:
大家争得这么开心啊

传导,对流,辐射。
太阳靠的当然是辐射
暖水瓶用夹层减传导,用抽真空减少对流,用镀银减少辐射。当然也用软木塞。。。
航天器没做过,听老师讲,是用热管平衡烫得要命和冷得要命的两面,现在牛一点的主板都有热管散热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说的是航天器外部的散热问题了

其实我是想知道航天器内部的元器件是如何解决散热问题的,比如IC,电阻等等,热是需要介质才能传导的啊,难道航天器里面充满了气体?还是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的?

网友N:
整体温控方案设计

这个是整体的温控。算算热源,算算环境要求,该辐射辐射,该传导传导。
IC,电阻本来就不太发热。难度不大,比较起外部过热和过冷的打摆子症状来说。
-------------------------------------------------------
要有整体的观念。要是只盯着里面某个器件,你当然不知道怎么实现目标的了。

好比盯着汽车里的一个小螺丝在思考汽车怎么会跑一样。想破脑袋也没答案的。

网友O:
简答一下航天电子设备的散热问题

    众所周知,热能传递有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机制,航天器也不外乎如此,只是因条件不同而要采取的手段和工艺不同。
    传导,不用说了,航天器必然采用,这是引出热源的第一步。
    对流,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密封仓内,这时仓内有空气,所以对流仍会起作用,但因失重,太空里的对流和地面上的对流非常不同,不会存在热升冷降这样的自然对流过程,靠乱流的“对流”效果极差,所以需要人为引入强制对流。二是非密封仓,这时对流不存在。
    辐射,辐射带走热量的速度跟热体温度相关,对于航天器内部散热,在太空条件下单靠辐射是不行的,但对外散热在不用排出型低温冷却剂时,辐射就成了唯一途径。
    航天器的温度调节法分被动型和主动型两类。
    被动型:
    适合小型航天器,主要靠热控材料和布局设计解决,本身不直接调节温度,只是限制温度的波动范围,在范围内就得“硬抗”了,所以航天级器件均要求具有很宽的工作温度范围。热控材料主要有:特种涂层、绝热材料和靠融解、蒸发吸热,靠冷凝、凝固放热的限制温度越限的相变材料等,有的设备还要用到热管。
    主动型:
    载人及部分无人大型航天器因对内部环境的要求很高,故采用主动方式进行热控制且同时具有加热和降温的双重功能,对电子设备而言,加热采用电能转换,降温则使用热管、强制风冷或采用制冷设备,后者原理和冰箱相同,但制冷剂和压缩机的结构不同,废热则通过空间辐射器向太空辐射排出。某些需要超低温制冷的设备采用液态氮或其它液态气体制冷,某些情况下的紧急散热也可能采用,废热通过辐射或直接排出气体带走,但后者一般不用,会影响到飞行轨道。

    大气层返回阶段的热控制主要靠绝热和材料蒸发共同实现。

网友D:
看来还是chunyang大侠牛啊

估计起码在高级领域锤炼20年以上了吧

楼主:
chunyang前辈回答得很好,很完善!

不知道大家看到25L没有,我昨天进这个页面的时候变成这样的,使韩文吗?怎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