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问题!研究过低噪声电路设计的高手进!

楼主(2007-02-09):
本人最近要做一个高速的称重的设备,要求要有10K的采样率,1/2000的精度,
要用620把传感器的输出阻抗降下来,620的噪声很大啊,我拿示波器看有
+ -15mv左右的噪声,怎么样才能把噪声降下来呢
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怎么接的,怎么量的?

差分输入,好好设计PCB,不太可能那么大的噪声,有干扰源的除外

网友B:
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AD620哪来这种噪声,呵呵

楼主:
设计通道

我量的是AD的输入电压大概有15MV的噪声,620后还有一级OP07,620放大3倍
OP07放大30倍,如果我把620拔掉,把620的输出接地,那么我再用示波器测量AD的输入电压,这时候噪声就小于5MV了,所以我判断一定是620带进来的噪声,板图是严格按照620的PDF文档画的,

网友A:
传感器和620的接法?距离多长?电源干净吗?

网友C:
怀疑电源

我最近用了近300个620,没问题。

620放大3倍???  这点请参考pdf设计

网友D:
屏蔽要好些

楼主:
传感器

传感器的激励我用示波器看过了,很干净的没问题的。传感器电桥的输出直接接入620的差分输入端,传感器输出的线大概有不到10M长。

网友E:
为什么不用AD620直接放大到你想要的放大倍数?

AD620太贵了,不知道大伙买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620大概20块钱左右,
如果620放大100倍那样更糟糕,噪声更大

网友F:
选用好的运放,好的电源

你的PCB板布线及电源很重要,用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