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汇编语句

楼主(2007-02-10):
xor     eax, eax
test    eax, eax

这段代码是想完成一个什么操作?

网友A:
线eax和eax异或,在测试它,通常用在跳转

楼主:
这样是想测试eax的什么状态?

网友B:
eax清零再做测试,估计是要设置某个状态位为一固定值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被清0后test肯定为真啊

网友C:
你这个是x86系列CPU的汇编语言指令吧?

各种不同的CPU汇编语言指令是不同的,指令的动作也是不同的,提问时候要说明。要不,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CPU的指令,怎么分析呢。

姑且就按照x86指令说吧。这两条指令执行的结果,就是为了令CPU标志寄存器中的零标志位置零。x86不同于51,没有位处理指令,为了达到令零标志位置零的目的,就采用这种迂回的办法。至于为什么要将零标志位置零,因为没有相关的上下文代码段,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