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过孔的属性问题:Paste Mask是大家所说的绿膜吗?

楼主(2007-02-10):
还有 Override是不是绿膜的厚度?

那么Solder Mask翻译成焊料膜吗?那又是什么?有什么用呢?他的属性tenting(隆起)又有什么用?

最后 Testpoint 测试点是怎么用?板做出来后侧试点会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A:
ANSWER

本人理解:
override: 阻焊(通常是绿油)开窗比实际焊盘要大出一点点,具体多少就是这个数值决定。
shoulder mask, 就是阻焊啦。
tenting : 是不是加厚的绿油呢?通常用来塞住过孔。
testpoint:应该是露出来,方便生产的时候测试吧。

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下一块板我把这些都做上,呵呵

看看出来的效果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