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52可以输出1MHZ方波吗?

楼主(2007-02-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ALE就可以

是晶振的多少分频的,不记得了,是6还是12,
然后你用6M或者12M的晶振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不记得了

网友B:
不可以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输出占空比50%的矩形波,但ALE输出占空比不是50%,而且执行MOVX指令时要丢失一个ALE脉冲。

网友C:
用定时器2的方波输出功能就可以

网友:
它没PWM功能吧

它没PWM功能吧

网友D:
RE

可以输出

网友E:
ALE可以输出1MHZ的。

楼主:
不能用ALE吧!

 不能用ALE,一个机器周期为12/Fosc,但就象maychang所说movx会丢失一个脉冲导致输出波形周期不严格。
另外我要输出的方波的范围在1KHZ~1MHZ可调,占空比最好是50%,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时钟控制DMA方式AD的采样率,为达到速度上的要求我使用24MHZ晶振。用定时中断好象达不到1MHZ的上限!

网友F:
这种可调频率的输出比较麻烦,如果有其他功能的话怕不稳定

我曾采用HOLTEK HT48R30的PFD功能输出可变频率.
PFD功能就是输出频率与定时器的溢出时间有关,硬件实现输出,软件只要设定不同的初值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G:
可以试试跑50Mhz,有可能不稳定哦!

网友H:
用AT89C52定时方式是不能产生1MHZ方波的。

网友I:
我认为

我认为不能,晶体是12M的话,分频后执行指令时间不够,24M可以

网友J:
说可以,那是吹牛

说可以,那是吹牛
用51控制74系列的分频芯片就行了,
用GAL16V8最好

网友J:
即使运行起来

你根本运行不了别的指令

网友K:
12M标准51不行,机器周期为1或6个时钟期的可以

24MHz晶振,然后软件延时T=(1/F)/2(包括ajmp,cpl入口参数等,具休看你功能来做了),修改入口参数值便可达到不同频率输出.建议用定时器输出,设好定时值cpl即可.

网友B:
楼主发帖时没有说完全

到8楼又说要1kHz到1MHz可调。
即使如此也没有完全说清楚。可调是连续可调还是若干频点?后者的话步长多少?单片机是不能输出频率连续可调信号的,等步距频率输出也做不到。

楼主:
谢谢maychang提醒!我得把话说清楚些

频率点只是机器周期对应频率的整数分频既可!
我所希望做到的是在DMA方式时,单片机仅作为时钟发生源,时钟用于控制AD采样,所以希望时钟为等步距时钟,时钟频率在进入DMA方式前已定,直到中断产生才结束DMA方式!

网友L:
可以输出

"单片机是不能输出频率连续可调信号的,等步距频率输出也做不到"
看步距是多少了,还看是用什么样的单片机。我们的MCU基本可以做到这样输出,只需要挂8M的晶体而已。

网友M:
不好,

可以试试用增强型51,

网友N(2007-03-22):
随便说说

AT89C52可以输出<6MHZ的50%的方波,具体请看DATASHEET的T2部分.

网友O:
两种方法:ALE输出或用T2从P1.0输出

ALE输出是固定的,
用T2从P1.0输出则是可编程的,可以输出91.5Hz~6MHz频率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