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8019的再请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6):
MAR0-7跟组播地址有关的寄存器

MAR0-7为8个寄存器,提供对组播地址的过滤。跟crc的逻辑有关。MAR0-7 全部设置为0xff时,将接收所有的组播数据包,将MAR0-7 全部设置为0x00时,将不接收所有组播地址的数据包。

网友B:
《51+8019》里有说明,

www.armecos.com
不是CRC,是硬件过滤算法,根据这个算法,在MAR的不同位置设置1,每次收到包,都用硬件比较器比较组播IP地址是否匹配,这样节省了软件比较的开支,因为硬件比较速度更快。这个算法很巧妙,可以通过一个MAR过滤一类组波地址,而不用设置一堆组播地址。算法资料详见本产品。

楼主(2008-06-21):
有一个算法,可以根据你要过滤接收的组播地址,算出设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