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复位

楼主(2008-04-26):
本人打算做一块兼容51和AVR的实验板,但在复位方面没有确切的把握,想把思路贴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打算接8M左右的晶振主要采用两个跳线开关, 给AVR复位时A接1和2,B接2和3 给51复位时A接2和3,B接1和2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电阻电容选取的对不对!

楼主:
单片机复位

这是图片,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错了

你的AVR是低电平复位,51高电平复位,你想接个切换是不是,
RST应该在4K7的另一端,电容可以用10U的,确保有能正常复位。

楼主:
电容

是不是单片机复位电容一定要是电解的

网友A:
你的电路不能用电解的啊,也不定,都可以

电阻,电容匹配好就行

网友B:
LZ的方法一定不能用电解电容!

RST接错地方了,应该接按键的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