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用51单片机输出1MHZ方波?

楼主(2008-04-26):
(无正文)

楼主:
我最多才能做到1/3MHZ

ST:
CPL    P1.0
AJMP    ST

这个程序只能产生1/3MHZ

网友A:
用STC单片机,AT的不可以吧

用STC单片机,AT的不可以吧,时钟就不行

楼主:
STC的贵吗?

AT的时钟确实不行,我仿真用的就是AT89C51。

网友B:
开玩笑。

不会用定时器方式?12M晶振,正好最高输出1M时钟。(也不合理,除非1us能完成一个中断程序。)

否则什么应用要拿CPU全部资源去产生一个1M方波?

网友C:
re

是啊
12M ALE还可以出来2M
我做125K读卡器 再用2M加4040分125KHZ

网友D:
可以的

用新华龙的C8051,百分百没问题

网友E:
可以的

你去看看数据手册的定时器触发输出功能。
肯定可以。是定时器溢出硬件触发T0/T1翻转输出。

网友F:
用6M晶振,ALE上就是1M,呵呵

网友G:
STC的1时钟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啦!

如:STC12C2052,STC12C4052都是1时钟单片机!
没有十二分频!
如12兆的晶振即可输出1M的方波。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哪种型号的51?

51种类太多了,请表达清楚。89C52的定时器T2具有可编程方波输出功能,可以产生1MHz的方波。

楼主:
想用单片机驱动CCD

本来想用89c51来实现的,发现不太容易!
听说AVR可以,正在学习呢

网友J:
加个锁相环电路,输出1MHz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K:
要看你用什么51啦

用什么C8051F×××啦,还有什么其他的增强型的8051一般都可以

网友L:
直接把12M的晶振分频!

直接把12M的晶振分频!

网友M:
用定时器2,P1.0自动翻转功能

12M晶振最高能产生3M方波,50%

网友N:
用ALE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O:
如果单片机什么事都不干可以通过增加晶振平率来实现

如果单片机什么事都不干可以通过增加晶振平率来实现

网友P:
我很同意18楼的意见

网友Q:
PWM波

用单片机的I/O口和内部定时器就可以产生了,定时时间要计算一下!

网友R: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晶振频率

如果单片机充许的情况,提高晶振频率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有的51很多指令都是单时钟周期.

网友S:
用1T的MCU是可行的,如STC的12C系列。

网友T:
浪费

就算你有筱STC能做到,那你的单片机就没有资源处理其它事情了?值得吗?

网友U:
搂主想要驱动CCD

除了1M的时钟,还有其他时序要生成,难

网友V:
找个带PWM的单片机,输出频率高,波形还好。

网友W:
可以用 ALE 信号啊

如果是12M 的晶振,可以将 ALE 的输出二次分频就是 1M 的方波;
如果是 6M 的晶振,ALE 输出就是 1M 的方波了。

网友X:
哪位高手能用51单片机输出1MHZ方波

用中断的方式,参考《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40页

网友Y:
用1MHz的晶体当时钟,从振荡脚上取出来就就是了。

楼主:
21楼方法较好

21楼方法较好
如果能把程序的关键部分写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Z(2011-01-24):
学习了啊,本人最近在用2052,很纠结啊,51写好的程序,2052不能用

网友AA:
难道很多人都不知道STC的MCU可以输出50%的可编程时钟?
我经常用来产生超声波信号,1MHZ~6MHZ的,用在美容设备上。
用T0或T1或BRT或T2都可以,看你具体的MCU。
一旦设置好输出,就会连续输出时钟,不再占用CPU的时间。
比如用T1工作于1T模式,8位自动重装,24MHZ时钟,则可以输出12000000/n,n为分频值,n=1~255。
如果用最新的STC15F系列,里面的T0和T1都是16位自动重装的,更好用。

网友AB:
1MHZ不是问题,我用华帮的输出1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