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用不了啊!对stc89c54EEPROM操作

楼主(2008-04-26):
这个程序怎么用不了啊!对stc89c54EEPROM操作

/***********************************************************************/
void ee_write(uchar i,uchar d)
  {
      ISP_DATA=d;
      ISP_ADDRH=0xf2;
      ISP_ADDRL=i;
      EA=0;
       ISP_CONTR=1;             //设置时间
      ISP_CONTR=ISP_CONTR|0x80;           //允许ISP操作
            ISP_CMD=0x02;                   //写字节命令
      ISP_TRIG=0x46;                   //ISP触发
      ISP_TRIG=0xb9;
      _nop_();
         ISP_CONTR=0x00;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RL=0x00;
      EA=1;
  }
/************************************************************************/
uchar ee_read(uchar ar)
{
      ISP_ADDRH=0xf2;         //地址
      ISP_ADDRL=ar;
      EA=0;
      ISP_CONTR=1;             //设置时间
      ISP_CONTR=ISP_CONTR|0x80;           //允许ISP操作
      ISP_CMD=0X01;                   //读字节命令
      ISP_TRIG=0x46;                   //ISP触发
      ISP_TRIG=0xb9;
      _nop_();
      ISP_CONTR=0x00;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RL=0x00;
      EA=1;
  return (ISP_DATA);
      }

网友A:
这是我用STC的例子汇编改写的C

这是我用STC的例子汇编改写的C,可以正确读写擦,
还有你在写时擦扇区了没

sfr  ISP_DATA  = 0xe2;       //STC use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define  ISP_IAP_BYTE_READ       1
#define  ISP_IAP_BYTE_PROGRAM    2
#define  ISP_IAP_SECTOR_ERASE    3
#define  TIME_WAIT               1   //<40M=0   <20M=1  <10M=2  <5M=3
#define  OK                      1
/****************************************************************************************
函数功能:STC写EEPROM一字节
入口参数:写的地址w_addr,写的数据w_data
返    回:ok
备    注:无
****************************************************************************************/
uchar StcWriteByte(uint w_addr,uchar w_data)
{

    ISP_DATA    =   w_data;
    ISP_ADDRH    =    (uchar)(w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w_addr & 0x00ff);
    EA=0;
    ISP_CONTR   =   TIME_WAIT;
    ISP_CONTR   =   ISP_CONTR|0X80;
    ISP_CMD     =   ISP_IAP_BYTE_PROGRAM;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CONTR   =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H   =0x00;
    ISP_ADDRL   =0x00;
    EA=1;
    return    OK;

}
/****************************************************************************************
函数功能:STC读EEPROM一字节
入口参数:读的地址r_addr
返    回:一个读出的uchar
备    注:无
****************************************************************************************/
uchar StcReadByte(uint r_addr)
{

    ISP_ADDRH    =    (uchar)(r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r_addr & 0x00ff);
    EA=0;
    ISP_CONTR   =   TIME_WAIT;
    ISP_CONTR   =   ISP_CONTR|0X80;
    ISP_CMD     =   ISP_IAP_BYTE_READ;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CONTR   =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H   =0x00;
    ISP_ADDRL   =0x00;
    EA=1;
    return    (ISP_DATA);

}
/****************************************************************************************
函数功能:STC擦除一个512字节扇区
入口参数:e_addr 扇区地址
返    回:无
备    注:无
****************************************************************************************/
uchar  StcEraseSector(uint e_addr)
{
    ISP_ADDRH    =    (uchar)(e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e_addr & 0x00ff);
    EA=0;
    ISP_CONTR   =   TIME_WAIT;
    ISP_CONTR   =   ISP_CONTR|0X80;
    ISP_CMD     =   ISP_IAP_SECTOR_ERAS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CONTR   =0x00;
    ISP_CMD     =0x00;
    ISP_TRIG    =0x00;
    ISP_ADDRH   =0x00;
    ISP_ADDRL   =0x00;
    EA=1;
    return    O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