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狗复位

楼主(2008-04-26):
某个控制系统用的Aduc7024的MCU,最近在测试中出现了MCU狗复位的现象。狗复位发生在重复大范围改变系统致冷驱动器输出的情况,在这种调节过程会导致系统电路比较大的电流变化,还没有在其他情况发现过狗复位现象,并且在上述调节过程中也只是很小概率出现狗复位。所以目前主要怀疑电路干扰的原因。但是,对照Aduc7024的DataSheet,MCU工作电压2.7v-3.6v,系统3.3v的电源要抖动到2.7v以下估计也比较困难(暂时还没有测量,但从软件监测的情况来看,没有监测到低于2.7v的电源电压)。另外,致冷这部分电路变化对系统影响较大,但没有与MCU电源隔离,而是在MCU的各个电源引脚上加了100nF的电容滤波。
想请教各位:MCU狗复位除了电源电压过低,还有没有其他的电路干扰因素也会导致狗复位,另外,根据上面的描述,是否有可能电路干扰导致出现狗复位?
谢谢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re

复位的现象,首先考虑电压和软件。。。

楼主:
电压怎样可能会出现软件跑飞?

程序跑飞MCU狗复位的几种情况:
1.清狗不及时,可以排除;
2.软件遇到异常,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仔细看过代码,另外从狗复位只在很大范围调节TEC DA的时候出现,而且是小概率出现,软件遇到异常的可能性比较小;
3.电路干扰,但是想了解哪些电路干扰会引起程序跑飞?
前面仁兄说的电压,除了电压过低,其他的电压方面的原因是否也可以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A:
re

最常见的复位原因:
1、电压低;
2、软件原因,主要是喂狗不及时,栈错误等;

你认为的所谓干扰,常见无非两种:
1、电源带来的干扰;
2、电磁干扰;

btw: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可能多的重现故障现象,并找到规律;
排除法是下一步的事情,猜测或思考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楼主:
谢谢

一边也在尽力重现的,但重现很困难,更没有找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