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方面用那种单片机好些

楼主(2007-02-11):
(无正文)

网友A:
推荐用C8051F系列, ADUC8XX系列

内部集成了很多外设。如AD,DA,I2C,SPI,SRAM,EEPROM,等很多系统一个芯片就可以解决。

网友B:
我想用C8051F的,后来听说抗干扰差是吗?

楼主:
我也听说了

网友C:
单字节的RISC MCU较好

51的指令系统是多字节的,一旦程序跑飞。会出现程序变异。最好不要用。
用单字节的RISC MCU较好。

网友D:
现在在用STR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