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体浓度

楼主(2008-04-27):
      请问 我想测量液体的浓度 怎么样实现使用单片机控制啊
      关于液体浓度的测量使用什么样的芯片啊,我是第一次接触关于液体浓度方面的东西,就像工业里的污水处理,怎么样实现的检测污水浓度从而进行处理.
       请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先补补基础化学

    液体的浓度?纯净的水是液体,浓度多少?正确的说法是溶液的浓度,但不同的溶液物理、化学性质截然不同,检测方法也会大相径庭,即使在环保领域也需要用到多种不同测量手段,MCU在此只是工具,跟测量方法可以说无关。

网友B:
先了解怎样的水才达到排放标准

再看你的水里多了些什么
你的检测方案也就出来了
例如有的厂里排放污水中含酸,有的含碱,有的含重金属,不同的物质检测方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