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AD转换过程中使用了增益,请问标度变换公式是什么

楼主(2008-04-28):
比如C8051F040的HVAD增益和内部增益PGA,HVAD增益为0.2,内部增益PGA=1,也就是总体增益为0.2。以前查到的标度变换公式比如:AX=(Am-A0)*Nx/Nm+A0。
AX 仪表测量值
A0 一次测量仪表的下限
Am 一次测量仪表的上限
N0 仪表下限对应的数字量
Nm 仪表上限对应的数字量
Nx 测量值所对应的数字量
我觉得同一个转换后的数字量,在增益不同的情况下所对应采集量值是不同的。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增益参数0.2加入到
公式当中去?请指教!

网友A:
总体增益为0.2也就是/5

楼主:
在哪/5啊?是公式整体?还是Nx/5?

麻烦再讲讲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