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亮度

楼主(2008-04-28):
数码管显示的话,显示0的时候全部偏暗,显示1的时候变亮,显示2的时候又暗,如何更改让它亮度一致喽

网友A:
肯定是你的电源供电不够或硬件设计不对

网友B:
动态显示?

如果是动态显示的话

提高刷新频率可以适当解决

如果是静态显示,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否则是硬件有问题

然后可能是电源无法驱动所有的数码管。导致整体变暗。

网友C:
我估计是LZ使用的限流电阻的问题,是不是只用了一个限流电

楼主:
stc89c51接排阻,再接八个限流电阻,470欧的

网友D:
减小上拉电阻,提高刷新频率。

网友E:
使用共阳数码管

网友F:
贴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