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可不可以实现无线通信?

楼主(2008-04-28):
请问串口可不可以实现无线通信?可以实现的话又是安什么通信协议的?谢谢!

网友A:
加块串口转RF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光有串口,当然不行

光有串口,当然不行...
加装上线传输的部分就可以了.
红外,无线电,都可以实现无线传输,看你的应用有什么要求了.
无线电的又分很多规格.但基本上都是要无线收发器.

网友C:
啥口都可以实现无线通讯。

网友D:
呵呵,是啊,嘴都能实现无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