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船于单片机串口!

楼主(2008-04-28):
MCU  AT89C2051  串口通讯! 晶体3.579545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IE=0;
    TMOD = 0x21;

    TH1 = 0xF0;            //定时器1  波特率1200
    TL1 = 0xF0;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模式1 允许接收
    PCON |= 0x80;
    IE  |= 0x90;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1;
}
void  Uart_ISR()interrupt 4 using 2
{
   //中断处理
}
Keil 仿真串口中断没有问题,向上位机发数据也能收到,就是烧写下去后中断不能响应! 如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弟 还请指教!

网友A:
using

void  Uart_ISR()interrupt 4 using 2

你把函数修改一下

void  Uart_ISR(void)interrupt 4

我估计是错误使用寄存器组导致。

你用keil编译器自动给你分配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自己分配

网友B:
估计你2051根本没工作,烧个点灯的程序看

楼主:
re:

二楼的方法试验过了!2051的串口中断有什么不同吗?
三楼  IO口有6个灯 正常的闪动,定时器中断也正常。
奇怪的是 原来的汇编发下去的信息就能回数据,C语言写的就不行。
后来做试验,干脆近中断就点灯,没点亮!郁闷!

网友B:
好象我算出波特1864

网友C:
用电脑超级终端调试

先发数据到计算机,看有没有收到,可以判断波特率等参数是否正确。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发0X55时的波形。

网友D:
换个IC试试

波特率=1165.2164713541666666666666666667,正确
定时器1运行,中断入口正确

不应该不中断的

网友E:
估计是编译器选项里面将FLASH地址搞错了……

网友F:
串口发送0aah或55h

确认一下波特率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回复!

估计是编译器选项里面将FLASH地址搞错了……
请教00 是那里设置呢?

回  mr.king  波特率算了一下!没有错,虽然有误差!用单片机向计算机发能收到!

下次去的时候按照大家的方法试验!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E:
在工程选项的target标签下面,将USE ON CHIP ROM勾上~~~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正在郁闷呢!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正在郁闷呢!
单片机正常工作,串口查询发送数据正确,中断发送数据也正确,查询接收数据也正确,中断接收数据有问题!根本进不了中断!!!后来发现外部中断INT0和INT1也不能进入!郁闷啊!
先按照00的办法试试!

网友G:
试过了,不解决问题!

网友H:
把你的hex文件反汇编,看看中断等入口地址对不对,

网友H:
据你描述,你的汇编应该不错,软件也不大,找出问题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