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模拟的时钟速度20MHz那个问题,目前100MHz

楼主(2008-04-28):
记得论坛上讨论过一个论题,用程序产生20MHz以上的方波。
今天试验了一下,用以下C语言代码实现100MHz的方波输出。
while(1)
{ *p=0;
  *p=1;
}

用的是PowerPC,超频到400MHz,OCM总线速度为400MHz,OCM总线上挂了个GPIO

OCM总线是无延时的,读和写都是两个CPU时钟,把GPIO置高和置低的时间是2个时钟,于是就得到100MHz的方波。

目前可以用程序来模拟高速设备了。

网友A(2011-03-26):
PowerPC 搞超频? 牛人!

什么型号的?  有用过 MPC8321E 吗?

网友B:
Virtex 带的powerpc

网友C:
这样行吗?不把PowerPC搞死。

超频使用加散热器了吗? 别热死。

网友D:
没看懂PowerPC是指什么?高手解释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