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看门狗电路,和软件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re

1、如果是单片机内部集成的看门狗,就没有必要了;
2、如果是建立在OS层面的软件看门狗,还是有必要的;比如:监控几个重要的任务是否有响应、是否还活着,故障时重起或采取其它措施;

网友B:
任务级的看门狗。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