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一个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8-04-29):
(无正文)

网友A:
20脚的算不算少脚?

    我用过能在线编程的最少脚的就是20脚的了。不知道还有没更少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STC的单片机

你可以看看STC的单片机

网友C:
可更少

nec 的可以是10个脚的

网友D:
8脚

AVR TINY 系列和PIC都有很多。8脚的。你不想在线编程还不行那种。